AD线损坏

楼主(2010-04-26):
请问:怎样用万用,打阻卡,假负载表判断AD线损坏,谢谢!!

网友:
用万用表比较ad线阻值,看是否一样

网友:
二极管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待测量的AD线

同一元件的AD线电阻应该一样,如PCI的所有AD线,内存槽的所有A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