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51A

楼主(2010-04-26):
我有一个联想天逸F51A屏幕有点像雾是的 我换了个屏线不那样了 可还是不量就是蓝背景我换了个屏还是那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外切一下看有显示没有

网友:
把屏线拔掉 外接显示屏看增么样 一般为显卡问题

网友:
3# 王必龙 我修过好几台都是外接亮但用屛就不亮的  就是现在确定不了 你们谁遇到过

网友:
5# tl-long246 还是显卡问题 外接也能亮

网友:
像雾状的话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哦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