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6):
今天接修同行送修的联想旭日C466笔记本。进水了,而且还在别的地方修过的,插电待机0.01。按开关电流上到0.02就不上了。同时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就熄灭了,拆机吧!板子别人修过,已经看不到进水的痕迹了,还好主要的芯片没有动过,测量公共点没有明显的短路。裸板测试3  5V都正常,按开关键能触发,电流还是上到0.02就不走了。EC是KB962,没有接触过。找到图纸(LA-3691P)测吧。。。。。既然能触发说明待机时正常的,掉电要不是保护了,要不就是哪里的电压没有出来,或者就是时序的问题了。首先测试EC的工作条件VCC RST都正常。触发以后EC能发出高电平的RSMRST# SYSON信号,1,8VP也正常出来了。改南桥工作了啊?测试南桥的主要VCC RTCVCC RTCRST电压也正常。EC发出的PWRBTN#信号南桥也接收到了。可是就是不出来SLP电压!再仔细的一番测试以后依然锁定南桥的嫌疑最大,上BGA机。摘下南桥一看,好多的地方都已经腐蚀了,哈哈,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啊。一看是HBM的桥,手里没有的换。等零件吧!(未完待续)!

网友:
估计你重做南桥就好了!

网友:
把南桥重植株做上去说不定就好了,我试过。

网友:
今天做了南桥了 机器好了  需要图纸的朋友可以联系 免费送你啊

网友:
LZ图纸麻烦传下给我   谢了·····

网友:
LZ直接把图纸上上去吧。给需要的朋友们用吧

网友:
应大家要求上传图纸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加热或者重值好的可能性比较多,而且进水机器南桥出问题的多。图纸收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