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 T400等 运行Windows XP时出现ati2dvag.dll报 ...
ThinkPad - T400等 运行Windows XP时出现ati2dvag.dll报错蓝屏修复方法

楼主(2010-04-26):
现象:
在运行Windows XP时出现错误代码0xEA的蓝屏,并显示与显示驱动模块 ati2dvag.dll 相关。
影响的配置:
任何运行Microsoft Windows XP的以下机型:
ThinkPad T400(配备独立显卡)
T500,R500,W500也有可能出现。但发生的概率很低。
解决方案:
升级BIOS到以下版本或更新:
http://www-307.ibm.com/pc/support/site.wss/document.do?lndocid=MIGR-70350
错误代码

网友:
如果楼主稍微加以分析就好了。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拓展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