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V星的主板ms7102、lvk8tm,5v待机针脚对地电阻18欧姆,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即灭

楼主(2010-04-26):
V星的主板ms7102、lvk8tm,南桥是VT8237R,5v待机针脚对地电阻18欧姆,查了一下网卡芯片的供电脚对地也是18欧姆,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即灭,跑线路发现5v待机电压进入MS-6G,5v供电经1000欧姆电阻进入该芯片供电脚,供电脚对地电阻1k欧姆,是不是该芯片坏了?另外强行上电,南桥温度高!!也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搞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网卡下了再说吧

网友:
打一下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
换颗电源再测试看看。

网友:
电源换了,网卡下了!!!还是 一样!!电源接口紫色线阻值18欧姆,其它都正常!

网友:
主板上要用到5V供电的地方太多了,要一一排查比较困难,你可以打下PCI的AD阻值,USB的阻值等来判断南桥是否挂了,如果南桥没有挂,那就是其它地方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