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 硬盘时认时不认

楼主(2010-04-26):
硬盘时认时不认  南桥换过  SATAS芯片也换过  硬盘线也换过  故障依旧 真的没有思路了  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在补充一下硬盘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在换SATAS芯片试下.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5V供电正不正常,还有就是南桥到SATA芯片的线路有没有异常

网友:
应该查一下硬盘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没解决 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