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000 一上电就掉电

楼主(2010-04-26):
W3000上电就掉电  电流上到0.56A左右  上电的时候  CPU供电  别的供电都有  马上就掉电  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我南桥换了两个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

网友:
看下有没有别的供电根本就没出来 以前修到过 就是有组供电没出来

网友:
更换上下管试试,有可能是软击穿。

网友:
你怎么只做南桥啊!华硕好多机器北桥有问题掉电的,再有CPU换过没啊?

网友:
这个电流明显是BIOS POST时过不了,楼主要看看代码,走什么代码,各电压都有?POST不过,ASUS  post不过是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
个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   BIOS POST时过不了  是应该怎么判断的呀?  看不到代码   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起来或者不正常  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虚焊了。还是缺少电压或是时钟吧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3v、+5v没出来,我直接拉+3vo到+3v,+5vo到+5v了,你看看你的是不是。我也没量什么信号的,修好了就算了,你要是下图纸这个论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