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5跑FF

楼主(2010-04-26):
今天遇到了技嘉P35开始不上电 后来压CPU座 上电了诊断卡FF 松开了还是不上电 压北桥也上电还是FF 松开还是不上电 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 给个建议

谢谢楼下的CPU靠北桥有个角短了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啊,不要什么故障都是压座子,不上电,查南桥工作条件,触发电路~

网友:
做桥吧....知道问题就做吧

网友:
U座和北桥靠的很近
判断是否空焊用手压的方法不准确,可以采用刮线打电阻的方法

网友:
用风枪,两面加热,一会儿温度上来了,再试吧

网友:
CPU虚焊多,先加点焊!再测量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