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亮屏 外接花屏 错误操作之后显示正常

楼主(2010-04-26):
机型:DELL 1400   PM965  显卡是G8什么的,记得不太清楚了。  (在论坛搜索这型号的有个显卡是G86-631-A2 估计就是这显卡)

早上客户拿了一台DELL 1400的机器来开机后屏幕是亮的没有任何显示,电流有1A多并且滴滴两短声。外接也不显示(原机器LCD屏幕挂着),Fn+F8无论怎么切换也不显示。把机器的LCD屏拿掉,在外接有显示不过花屏。花屏:DELL画面稍微有点模糊,一小段一小段竖着,出现的单词分的很开,(可能有的在我当时的光线下看不见一些吧,所以看上去分得很开)象乱码似的。
按照师兄他们说显卡很容易出问题,拆机准备加旱显卡。裸板拆出来后在试机,故障依然。在看看测外接如何...

接好后,通电...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奇怪了咋没反应呢??旁边的师兄看见急忙说接错拉!!(很早以前他第一次搞这机型的时候也接错过,听说当时还把主板给烧坏了!)VGA的小板和主板接的时候正反面接错。

当时蒙了,完蛋了,得陪客户主板了...

赶紧按照正确的方式接好...    奇迹出现了...   一切正常...  用自己的硬盘做系统也ok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就好了呢?难道是接反了,那一瞬间短路了,然后发烫等于给芯片自身加热?自身BGA后就不在虚焊了?当时没有摸摸有没有很发热的元器件。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类似的呀?能否解释下...

网友:
这机还是会返修的,显卡要加焊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这机器显卡问题多。不过就那样给好了。就纳闷呢!接错之前反复测试都是一样的问题。接错后正常了试机多次依然正常!

网友:
这机显卡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显卡是通病!   但是接错小板,没烧板子反而把机器烧 正常了。纳闷ing
谁有电路土看看脚位就好了!当时客户在问是什么原因报价之类的。没来得及研究。就装好了。

网友:
你的问题还没遇到过,可能你的机子本身是好的,只是内存没插好,呵呵
这个机子点机子不用接VGA板啊。你以为不要接了,装机子再接啊

网友:
显卡毛病,还是加焊显卡稳妥点。
要不过时间客户还来找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为了测试裸板接屏和外接是否有其他现象。
裸板测试外接就接错。
内存在前几次测试中是坏的。唯独纳闷的就是接错之后在正确接回来就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机子屏接口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样你都会给客户?最好把显卡重新做吧,别返修!

网友:
我没看懂楼主的维修逻辑思维是怎样的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也很容易出问题,有可能本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测试裸板是为了看看是不是外设等以及接触引起短路等等。不过在测试过程中失误操作引起的。

网友:
忘记来标注了解决了。加旱显卡有了一会就又不行了,重植株用了一会也不行了。后来换显卡用的时间比较长了。不知道还会不会返修!

网友:
老大高兴太早了啊,我感肯定的告诉你机器绝对还回回来找你,而且老现象,
你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倮板点正常只能说明显卡芯片开焊或是说损坏的程度不是很严重,但不能排出显卡就没问题,
这中问题没得说先加焊,或从 值,在不行就只有换升级版芯片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百分百的马上就返修

网友:
这个种机子我修的也返修,拆出来重新植球的,难道真的要升级过的显卡才行,真晕。。。。。。。。

网友:
你这是命大。插反坏东西的事情见多了。不过维修时还是要小心谨慎的好,

网友:
昨天还接到一台S41和你一样的故障机器,加焊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