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V,电池不能充放电

楼主(2010-04-26):
明基S31V,板号:DAOED8MB,电池不能充放电。适配器使用一切正常。
拆机,发现MAX8724烧了个小洞,同时测得PQ35  FDS6900击穿了。
但是我奇怪,这种情况,接适配器还能正常使用。一般的设计都是要充电芯片发出ACOK到EC,作为EC的工作条件之一。
看了这机的电路图,发现ACOK是空着的。

刚换好MAX8724与PQ35 FDS6900的时候,第一次用电池是可以开机进系统的了。但关机同时接可调电源与电池进到系统后,就显示无法识别电池容量。然后再单独用电池开也开不了了,只是按开关时充电指示灯闪几下就灭掉了。而接电池与可调电源在待机下,显示充电电流是0。35。

测得当电池接入主板时,电池供电电压才5V,然后经过大概二十秒,电压慢慢压到12V。这一路的电容全拆掉了也是一样。会不会是电池本身的负载能力不够导致的?
所以现在问题点有两个:问题一是电池无法识别容量;问题二是电压为什么要大概二十秒才升到12V。
先开始从问题二着手,怀疑是虑波电容影响导致的,但全拆了还是一样。另外一个可能就是MAX8724把拉低了,但这是新换的,并且这是QFN封装的,这焊接对于我来说比较累人。所以转而从问题一着手。
打得MBCLK,MBDATA这两根电池的SMBUS线的对地阻值是612,598。无边老大指导阻值相差比较大,要留意。经查看电路图,影响到这两根阻值的无非就是U32、EC及电路的相关元件。先换U32,阻值还是一样。后来测得PR69正常330欧却变为350了,换了PR69,两根SMBUS线阻值还是相差那么大,但阻值都同时变小了大概8欧。

此时思考,是不是要加焊EC或者换EC,但想想焊这个比较麻烦,就装上电池,装电源进系统看现在能不能识别电池容量。进系统后居然认到电池容量了。并且现在电池也可以开机了,试了几次都可以。但不知道稳不稳定啊。这机就这样莫名其妙修好了。好郁闷。

----------------------
经过大概七八个小时测试充放电,一切正常。此机放心修复。

网友:
今天怎么发不了图片呢

网友: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当初测电阻的时候还以为表错了没注意  结果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