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断复位,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26):
一块顶新945主板,测试卡显示 过26后又复位,不断重复。CPU散热无问题,复位健也无问题。

网友:
这几天我也遇到几块,由以是新手不会修还放在一边凉着

网友:
换个I/O试下看

网友:
00-26循环,你首先量下基本电压,摸摸各供电管是否过热,重点查下内存供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