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23 北桥问题

楼主(2010-04-26):
接机黑屏,加焊北桥,开机正常几秒钟后又花屏。又加焊了两次,都是开机能正常几秒后又花屏。没办法,取下来重新植珠,再焊上,这回是开机一分钟左右又花了,,大家帮忙看看,是我焊得不好,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手头没有芯片,不能换)?

我还觉得好像是如果能把芯片固定好,压住可能会好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提示一下怎么能给这款本子的北桥做好固定

还有本子没在身边,也没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详细型号!今晚就想订个芯片,哪位朋友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有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这样问题

网友:
板子有轻微变形??

网友:
有可能是变形,但是有哪位朋友有办法搞它呢?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论坛里又看到一个,我们是一样的,朋友们看看帮帮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1494-2-1.html

网友:
除了换板子没有别的办法了? 请修过的朋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