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0-04-26):
一台电脑开机反复重启,设置为硬盘引导,来不及显示引导信息就重启,BIOS能查看硬盘信息,用光盘PE引导后显示不出硬盘盘符,经查系硬盘引起,将这块迈拓80G硬盘接到另外一台电脑也是开机反复重启,如何修这块硬盘???

网友:
换块硬盘板看看

网友:
先格了再装个系统看看,不行再修复一下

网友:
3楼, 开机反复重启你也能格盘做系统??????????????

网友:
找块相同板子换了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故障,后来硬盘挂了

网友:
硬盘板子驱动模块有短路。

网友:
先重做系统看看,要分清软件故障还是硬件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应当是硬盘电路板有短路,因为重启后CMOS设置又复原了,大概是严重的短路导致电源保护,可能是主轴电机模块挂了,未见硬盘板上有明显烧坏痕迹,等有空的时候风枪侍候

网友:
短路了~ 短路引起電源保護。
應該是驅動模塊有問題。換一塊板試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