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 主板没有....

楼主(2010-04-26):
有没有人知道 主板没有12v的一个供电! atx黄12v有 但主板上的 风扇不转 排阵上没有12v电压是怎么回事?
是技嘉的板 还有 就是南桥有点烫的!幸好是8i什么e的?好像!?
查测试卡加电. 不跑码.12负灯微亮. 用标必策12v没有明显短路
主板
技嘉

网友:
风扇不转就先从风扇追线,追出去,一般12V送出来了,主板上不可能所有用到12V的地方都没有电压的

网友:
是没有小四口的12V供电还是没有24口的???不接在主板上有没有?如果不接有,,就查小四口到G极....一般直连

网友:
老兄,别忘了插另一个小接口12V辅助电源.

网友:
小4口 和24口都有 CPUvdd有
是风扇排针上的12付

网友:
要我的性子,直接拉根12V的调线,这事我经常干,挺管用的,哈哈,省了好多时间

网友:
风扇没有供电就从风扇插口开始追线,看他的电压是从那里过来的,一般风扇的供电也由一个MOS管过来的

网友:
你先测一下风扇的12V电压是否正常,再用替换法试一下,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风扇的电可以飞线,主板不跑码应该和那风扇没啥子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