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915电池充放电原理图(维修必看)

楼主(2010-04-26):
1.当拔掉直流电源,插上电池,此时EC由SMB_DAT.SMB_CLK侦测电池的插入与电池的电量,同样EC和MAX1909同时也由侦测信号BATT_PRS#(L)的高低情况来确定电池的插入,MAX1909的第5Pin就会输出一个AC_IN的L电平信号给EC,此时EC就会发出1个ENCHG#的高电平信号,如附图1:
2MAX1909再收到BATT_PRS#的同时,就会调节本身的第22Pin(DHIV),由第22Pin再拉低28PinPDL)的电平,从而使得PU1导通,BT+转换成DCBATOU. 再满足BT+的产生,就必须要PU13的导通,如附图2
3.PU13要导通,就必须要由其第4Pin的状态来调节其导通情况,然而第4Pin是,由BT+3(12V)通过PR4电阻分压后送到PU13的第4Pin,PQ16的第3Pin,那么PU13的控制Pin现在就由PQ16的导通状态来控制,PQ16的导通状态又由其第1Pin(BATT_EN)的高低情况来确定,附图3
4:由于BT+312V电压,通过PD10产生VSOURCE(12V)信号,由PR40PR39行电阻分压,送到PQ23的第1Pin,形成一个高电压,控制PQ23的导通,拉低PR40PR38分压信号,导致PQ20的第1PinL电平,控制PQ20不导通,从而使得通过PR40PR37分压后的信号保持为高电平,控制PQ19导通,由此使得通过PR40PR36分压后的信号BATT_ENPQ19拉低,使得PQ16保持为不能拉低PU13的控制Pin的电压
BT+3也就不能装换成BT+信号。
5:当按下开关,从而拉低PR40PR39进行电阻分压后的信号,产生一个低电平信PWRSW#信号,送到PQ23的第1Pin,形成一个L电压,控制PQ23不导通,不能拉PR40PR38分压信号,导致PQ20的第1PinH电平,控制PQ20导通,从而使得通过PR40PR37分压后的信号保持为L电平,控制PQ19不导通,由此使得通过PR40PR36分压后的信号BATT_EN保持为H,使得PQ16拉低PU13的控制Pin的电
BT+3也就装换成BT+信号.BT+也就顺利的装换成DCBATOUT(12V).

6:DCBATOU产生后,静态部分电路也就在此时完全产生,ALW_ON也得到输出,当ALW_ON其中的一路送到PQ22的第1Pin,控制PQ22导通,使得PQ19的第1Pin始终保持为L电平,不会拉低BATT_EN信号,从而使得PQ16始终保持导通状态用来拉低PU13的第4Pin控制脚,最终达到BT+3信号能不间断的转换成DCBATOU,形成一个循环电路。

网友:
讲的不错,请说明SONY 915的型号,有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