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我自己的笔记本神舟的F231S突然无声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0-04-26):
  自用的笔记本神舟的F231S(原配置为T2310 1G 100G X3100后升级为2G 250),这机子是神舟早期的一款模具设计的机子,志合代工的,准系统是L45ii8,主板是GM965\GL960+ICH8R。同样用这个准系统的还有后来的型号F545R,而于这个机子一样模具的是F440s以及几个相关的型号,准系统为L41iix,主板是GM945+ICH7。

  机子前几天正在使用的过程中死机了,重启以后就没有声音了,先排除驱动问题,但在设备管理器中居然没有声卡,添加新硬件也找不到,于是想到可能是BIOS出错,便拆开了机子并卸下了CMOS的电池,短路了一下触电,开机后问题依旧,连BIOS设置中的错误也没有声音提示,心里凉了半截,难道是声卡物理损坏,于是用鼻子闻声卡那块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气味。

  仔细观察这个机子的结构发现它的声卡不是在主板上的,而是经过一条排线连到一块小板上的,既然没有烧掉硬件,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于是把机子的D壳打开,露出这个主板,拆下声卡的小板及其排线,拆下排线后发现其触电已经失去了金属光泽,明显的氧化导致的接触不良,于是用橡皮擦净排线两头的触点,使之露出金属光泽,完事后照原样装好后开机,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自此机子应经修好了。

这是主板的全图

这就是声卡小板与主板连接的排线

  主板上扩展蓝牙的接口,电感下面的那个四线的排阻按电路判断应该是两组USB的数据线,USB口不够了可以用这个扩展

网友:
神舟修的挺多 长见识

网友:
嗯,首先就要排除排线。

网友:
现在神舟的品质做得怎么样,,,楼二你的返修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