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SH6950D烧毁,用什么芯片替代,本地买不到该型号芯片

楼主(2010-04-26):
一希捷80G硬盘电路板和机体碰撞短路,烧毁SH6950D驱动芯片,谁知道可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希捷的硬盘找硬盘板更容易些吧,同系列的代换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硬盘,把板子摘下来换上,废品站这样的硬盘多得是。

网友:
我有,怎么联系

网友:
我的希捷80G也坏了版,型号ST380011A,换了个板也不行,他们说换版也不行的。

网友:
ST换板要按ROM型号配的,不一样就必须做F级开SF。

楼主的问题一般就是换板或找其它坏板上拆,这个IC用得很多的,ST的盘从4到7代都在用,U系列的用的也有一些,大约有一半的盘用它的,另一半用的是SMOOTH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