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性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10-04-26):
电脑:AMD4600+,1G,160G,K8M主板。
有时正用着突然显示,正在注销,正在关机,,怀疑中木马了,但全格式化硬盘都不能彻底解决。
可能一用就是5 6个小时也不会有问题。有时一下午就会自动关机3次!
当使用摄像头视频聊天的时侯关机的几率会暴增!
应该是哪儿坏了?请给个建议,多谢了。

网友:
键义查一下USB接口供电及信号部分,还有如果是单桥键义将桥做下!!!

网友:
如果是硬件严重故障引起的保护性断电:如过热,短路等,一般会直接断掉整机电源,很少有正常关闭计算机的
估计是硬件兼容性问题的可能性比较高
还有就是LS讲的,USB供电问题,因为有插摄像头时故障几率增加的情况

网友:
“有时正用着突然显示,正在注销,正在关机......”出现这种提示说明机器是执行了正常的关机程序的,而不是突然的掉电,所以排除软件故障后楼主最好检查一下电源开关的按钮是否接触不良,可以尝试将机箱面板是开机按钮连到主板PW触针的连线拔除,用直接短接触针来启动机器,再运行看看还会不会自动关了。如果不会了说明问题就出在那个面板上的开关!!

网友:
拔了 面板接线 先试试    不行在看USB   最后桥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中毒了?这现象在一家网吧里也试过,换一个系统现在就没出现了。
现在有个叫鬼影的病毒,即使格式化重装系统,也无法将彻底清除该病毒。犹如“鬼影”一般“阴魂不散”,所以称为“鬼影”病毒。该病毒也因此成为国内首个“引导区”下载者病毒。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查一下面板的开关有没有问题,还有换个键盘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象你所说特征,应该是软件故障,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我看也像是按键那边的问题,应该查一下开关的排针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网友:
还真的象是软件问题呢,病毒吧。。。。硬件的话查开关接触,或开关针,开机电路哦

网友:
把机箱上的开关按钮换了...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多谢回答。这两天又有了变化:
插上摄像头关机的次数多了不说,有时插上摄像头都开不了机器了,或者勉强进了系统就黑屏。拔出摄像头就一切OK。不会是摄像头坏了吧?过两天有空了去换个摄像头试试。

网友:
就算是摄佝头的坏了   会自动运行关机程序吗?   还是同意四楼的说话

网友:
种了木马了吧

网友:
我看有可能是中了病毒呀,。现在的病毒厉害呀~~~~~

网友:
多数是机箱开关漏电。阻值小的时候会自动关机的。我碰到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摄像头>USB>南桥>开机触发>感觉有点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键盘上有POWER键吗是不是键盘出了问题 或者就是开关按钮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