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更换主板后白屏,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楼主(2010-04-26):
接修一台ACER 3680本本,原来的主板是集成显卡的,主板已坏,更换一块带7300独显的主板后白屏,外接CRT可以显示并能正常进系统,不知何故,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屏的型号:B141EW03 V.3,屏上有码片的。

网友:
还是VGA没有做好。

网友:
7300显卡虚焊。。。。加焊吧!!!!

我上次都是这样。。。加焊就好了。。。。

网友:
显卡跟屏不匹配.以前集成显卡换独立显卡显示暗屏而且半屏。

网友:
呵呵 楼主 注册日期是2007年 在论坛都是前辈了 这点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吗?

网友:
看看图  是不是走线不一样

网友:
在屏线上可能是最后一根吧,有线是识别的,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更换的主板的问题,就是显卡7300虚焊引起的,重换一块主板!

网友:
集显和独显可能屏线定义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你那个引脚定义不一样呀

网友:
有可能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的屏有区别。还有就是你把主板屏线接口的地方搞坏了

网友:
连夜开工,最后查到屏没有供压,取下一只屏供电电路的控制管,屏可以显示,由于用户要出远门,只有先交给顾客使用,坏板留着再慢慢研究。
还有注册时间长不代表你什么都会,不耻下问该不会有错吧。

网友:
略懂略懂······不懂就要问···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供电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一个HP的V2000的机器,换了主板白屏,外接显示正常,主板是广州那边发的,换了一片主板还是一样,后来换下的主板和好的主板BIOS对换之后OK,主板是集成的,应该是买的主板是国外的接的高分屏,而我的机器是国内的屏不一样,照成白屏的现象,BIOS更换以后,显卡的输出分辨率就下来了!

网友:
屏线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