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M5600的机器不认内存。(网关服务器)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我是lintel,不知道这里是否有朋友认识我。

          最近遭遇了一大杯具。请求支援。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半年前,一朋友送了我一台MAAT SERVER。

配置如下:

CPU:Transmeta Crusoe TM5600 500MHz Processor (512KB L2)
RAM:Onboard  SDRAM (512MB Max.)
SB:ALI M1535
BIOS:AMI BIOS Version 0.75
*2.5"  IDE HDD
*Four 10/100 Mbps Ethernet Hub Switch
*Built-in Wireless Access Point  minipci
Ohter:
MINIPCI插槽/CF插槽/IDE插槽/miniSD内存条插槽/打印口/串口/USB口/1WAN

图片如下:

在花了N个月在上面完成了openwrt移植之后。于前天发生杯具。

由于原机器预留了DDR 内存颗粒的焊盘,所以。。。在前天给原有的焊盘焊上了内存。

杯具由此开始:
     在焊好了4颗DDR内存颗粒(256Mbit x 16bit x 4 bank)之后。。。上电。。。
诊断卡停留在了dd。根据对此机器的了解。判断是内存问题。
在加焊了内存颗粒之后,继续测试无果,还是停留在dd。

我对硬件基本是一窍不通,请求支援。

已知情况如下,

用诊断卡测试

能复位,RST闪过

PCI的频率输出正常。33MHZ

内存条确认没有问题。到笔记本上是可以的。

内存的供电电压正常。

以下是我用手机拍的图片:

有没有朋友能帮忙修的,手头总共有两张这样的主板,都是停留在dd。修好的话我愿意送一张还有我移植好的openwrt!
对路由有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这路由的价值。

PM联系我或者是QQ&Mail:lintel77#qq.com (请把#换成@,QQ,MSN还有邮箱是都是同一个账号:-)

能帮忙解决问题的朋友,我愿意献上一台我收藏的路由。图片如下。

网友:
不认内存:查其供电,时钟,ad线,还要确定你内存是好的.

网友:
不认内存:查其供电,时钟,ad线,还要确定你内存是好的.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编辑,等一下在看看吧。期待您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终于编辑好了。如果有可能。希望能寄给有能力的朋友直接帮我修好。
俺一直在寻求一位熟悉硬件的朋友合作。

网友:
由于原机器预留了DDR 内存颗粒的焊盘,所以。。。在前天给原有的焊盘焊上了内存。杯具由此开始     在焊好了4颗DDR内存颗粒(256Mbit x 16bit x 4 bank)之后。。。上电。。。
诊断卡停留在了dd。根据对此机器的了解。判断是内存问题。

如果只是空的焊盘,你人为加上的话还要修改BIOS内容的,就好像板载内存不能随便去掉一样的道理

网友: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拆掉内存颗粒后还是不能用。有没有哪位兄弟帮我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