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4-27):
昨天接了块板,是键盘不能用,加焊IO没用,就去加焊南桥,用土炮加焊的,温度上到300(不准的,我这土炮要320左右才能熔),反正是没熔,我用镊子轻轻撬过了,不会动.等凉了插上电源,待机状态南桥就有点温度了,当然触发不了.想问下你们是怎么加焊桥的,?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我是红外bga,土炮以前用过心里没底

网友:
看来没有好设备也干不了什么事了

网友:
往里面注点松香水,加温即OK了的呀,等旁边的小元器件去撬动了,就好了,冷却再上电,OK

网友:
用土炮做本本BGA,心里美什么底。。楼主还是慎重点。搞不好主板都要变型了

网友:
你没有完全让焊点熔,那等于还是虚焊的,怎么可能触发呢!

网友:
楼上的没看清,我说来之前只是键盘不能用,开机都行,怎么会触发不了,加了下热都还没熔就把南桥加坏了,我郁闷呀!

网友:
把固定胶全部抠掉,加点助焊的东东,待锡化了轻推芯片,看四个角轻轻动了就可以了。

网友:
三温,上210有铅下210,245无铅

网友:
请问2楼,你用的BGA是什么红外线,暗红外线吗?具体的BGA机器型号是什么,参考下,谢谢!

网友:
学习中,看来好象东西都只有用BGA了,不能用土炮之类的

网友:
多加点BGA助焊油,加焊应该没事。
重植的话要看板,太薄的容易变形。无铅的容易爆珠

网友:
看有铅无铅的 我一般用上面来控制温度下面280-320

网友:
土炮是什么、我外行,听着闷,有人可以解释一下?那个一般的返修台多少钱呢

网友:
我一个853A干南北桥,无铅的是有难度,座就不用想了,打算自己做个三温鸡

网友:
855的南北桥用土炮做的话还是不错的,成功率在90%以上,温度我用的是320度,风速为3。

网友:
用土炮没什么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