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DELL 六个画面 特殊故障 不是显卡

楼主(2010-04-27):
这个DELL 真把我搞头爆炸了  开机显示 六个画面  我以为显卡坏掉了

1  : BGA 显卡无效果

2: 外接正常 换屏  无效果

后来 来了一莫一样的机器 屏对换了下 居然好了

  原来 DELL 有些机器用屏 带 码片

码片:(也可以理解也 我们主板上的BIOS  码片 为 8脚IC     1 2 3 4 接地接地   5  时钟  6 数据 7 空 8 电源 )

按照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它了)

结论: 码片坏掉 导致 显示 六个画面  外接正常

网友:
LZ 你说的码片是BIOS不

要是BIOS的话那拆下来重烧BIOS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帖子.DELL屏有码片知道.没想到程序坏还能造成6画面的.一般都 是干显卡.呵呵.

网友:
惠普V3000修过出现6个画面的,显卡的问题,戴尔的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上面的码片吧。BIOS应该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吧。

网友:
dell的6画面的我碰见过显卡显存问题。还真没有码片问题

网友:
既然外接显示正常的话就应该跟显卡没关系了吧?

网友:
量一下调解显示模式的开关时不是OK的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哦,确定码片坏了就好办了。把可以正常显示屏上的码片拆下来读取下,再刷到程序损坏的那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DELL一般喜欢出这个毛病 出现六个画面 一般加焊显卡OK   但是屏的马片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

网友:
又遇到了一个dell码片导致的问题,码片很好刷,用一根屏线改装了,接上编程器和屏,就能直接刷了,不用拆码片的,你们可以试试

网友:
如何改屏线?580u可以刷码片吗?楼上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一般是DELL屏都代码片的   必须换麻片  才可以

网友:
从右边第一个脚接地   6脚 7脚 一个时钟一个数据

网友:
码片导致这个问题 我碰到过 如果没原装的屏的话是最郁闷的

网友:
DELL的屏上码片不对还会改变显示分辨率,一样型号的屏换上也是不能正常显示,换完码片就正常了!!!

网友:
以前修过6个画面的 是做显卡做好的 屏码片大都是白屏

网友:
遇到过屏接口太脏导致的六画面现象的,这样现象都是输出到显示的问题

网友:
问一下,是不是都在接口附近像这样的才是码片?
刚才看了几块屏,像这样的芯片,每个屏都有,但不在接口附近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想到这一点。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6个屏的修了好多,都是显卡,没见过屏的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又多了一条思路  谢谢楼主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神舟的有这样的,但是BIOS坏了

网友:
码片坏了。如何修呢?你是换了还是刷了?总不能拆了另一个机器的吧!

网友:
DELL很多的机子都需要换码片的,是屏上的一个24的芯片

网友:
DELL 什么型号啊?6个画面的我修显卡修好的DELL1420 很多都是这个毛病。屏坏了到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