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G电压不正常求救

楼主(2010-04-27):
收到一块华硕P5GD-TVM/S的主板  intel南桥    IO :83627EHF

         故障:开机无显      复位灯常亮·IDE  pci a15脚  等全部没有复位电压·就是复位键有个3.3v的电压 短接复位开关 电压有拉低·但是就是复位灯没有反应·还是长亮  还是而且查了内存 南桥 北桥的供电全部正常 CPU主供电1.3V也正常·但cpu假负载的PG信号只有0.3v  正常应该是1.1V的·  从CPU的假负载的PG跑线路是经过一份670的上拉电阻到CPU的·电阻的一头是有1.1v电压·但是接到CPU  PG的电阻是0.3v 我查了这个电阻是67欧的上拉电阻提供的··但是一头有1.1v电压  另一头0.3v。 电阻670欧是正常的·
  求救大家指点下··io  cpu 供电芯片、等全部换了个好的给他·

网友:
VRM_PG信号0.6V偏低

断开此信号的外出线路(一般情况下往南桥),看是否有回路拉低了此信号
但那前提是VCOER必须正常,而且CPU电源管理芯片确认换的是良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CPU供电是正常的··换的电源IC也是正常的··因为换的是同一款板子的IC```

网友:
67欧 两头 电压差怎么差那么多

网友:
断开PG信号从VCORE芯片通往外部的线路,再测量VCORE芯片折断的PG信号

网友:
整版无复位,CPU供电正常,那么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RM-PG脚的信号有没有及到SB之间的线路。

网友:
67两端异常啊 查查

网友:
我跑了先线路··cpuPG线路出来···是经过一个上拉67o的电阻··电阻跟CPU相连的这一头《也就是电压0.3V的这一脚》·是还有一路分叉线路直接到南桥的···断开670电阻连接到cpu座的这一边··670电阻两边1.1v电压正常··应该是南桥那边引起的·拉低了PG信号·
想问下·这样的话··一般是南桥的PG不正常吗··还是南桥坏了··南桥的供电1.5v是正常的·
  求教···

网友:
“断开670电阻连接到cpu座的这一边··670电阻两边1.1v电压正常 . ”
到底断开的是哪头?

最好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的是连接到CPU座子的一头~~~就是把电阻焊起了一个脚···就是CPUPG出来连接的第一个脚···这个脚还有一个分岔线路··是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楼主,这样的故障现象,我个人认为应该你重点放在PCIRRST上。
------------RST灯常亮,说明主板无PCIRST,及时CPUPWRGD信号电压不对,暂时不要去考虑它。
------------既然无PCIRST,那就退到上一个时序中来,SB的发出PCIRST的条件。
------------SB的14MHZ,33MHZ,48MHZ,66MHZ,100MHZ等。(及各别CLK信号不影响发出PCIRST)
------------SB的工作电压,例如你所说的1.5V等
------------以及SB所必须受到的一些PWRGD,以及PWROK信号。
------------如果SB没有穿孔,你把这些条件都查满足了,修复的几率很大。

网友:
断开CPU这头 那么电阻2头有1。1V说明南桥这边是好的啊 坐子那边问题吧  应该是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要不然就是CPU座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的是连接到CPU座子的一头~~~就是把电阻焊起了一个脚···就是CPUPG出来连接的第一个脚···这个脚还有一个分岔线路··是直接到南桥的··
引用 网友B:

弄错了
我还以为是VCORE_PG信号0.6V,
原来是假负载上的PG信号
此信号应该在全板RST信号之后或者同RST信号同时发生

应该先修PCI_RST!
先查这两个信号是否有效-----VRM_PG,就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L;还有就是ATX电源发出的ATXPOOG

网友:
还是东风破说的对,主板复位都没有正常,南桥是不会发出CPUWRGD信号的.这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PCI的A15脚是没有复位电压的··
  这样的话·南桥供电是正常的··
       那么应该先查那里啊       ?

网友:
PCIRST有效的前提是各供电点电压正常,时钟正常
另外两个关键的信号VRM_PG, ATXPOOG 正常

网友:
明天加焊下南桥试下···
  应该是南桥拉低了PG电压啊·

网友:
先别忙着加焊
查查信号再加焊把

网友:
问题多多,一个个修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修到信号部分的就麻烦·
没有设备啊·
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