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LD2无复位无pg

楼主(2010-04-27):
华硕 P5LD2无复位无pg,测试电压,时钟都正常就是cpu无复位,有谁知道此板复位电压从何查

网友:
一般的时序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再VCORE电压正常稳定后们发出VRM_PG信号到南桥,南桥在收到VRM_PG和ATX PWGOOD信号后,发出REST信号,其中有一路去REST北桥。
北桥在收到REST信号后,如果北桥自身的工作条件具备(电压、时钟,VREF电压,DIM总线),就会发出CPU_REST信号去REST CPU

先测量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发出有效的VRM_PG信号

网友:
别的设备有复位吗?  PCI  IDE口 什么的

网友:
看看PCI的复位有没有,硬盘的复位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