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12V供电插座问题

楼主(2010-04-27):
老师们好。。我现在有一张华硕主板。。开机过几秒就自动断电。但是我拔掉12V供电插座的线他就不断电。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检查了上管没有被及穿。。。

网友:
上下管单独击穿或者同时击穿,VCORE短路也会导致插12V保护

另外ASUS的有些板子,在VCORE无短路但是没有输出或者输出偏低的情况下,也会保护性的断电

先量VCORE输出部分是否短路,上管是否有短路,各场管的G极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VCORE这一部分,可能是轻微的短路

网友:
VCORE是CPU供电对吗。。。。我查了几个上管的S及是0.20V。3个都是。下管没有供电这样正常吗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你是上真U量的吧,有些775的板子是要上真U才有核心供电的

网友:
如果上真U还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话那肯定是不正常的,一般核心供电的电压在1.2-1.6之间的

网友:
你这块主板是什么型号的呀?看电压好象是不对的

网友:
量场管,如果正常则换电源IC芯片。

网友:
不插12V供电线就不会断电。。。插上就不行。。我上的假负载。还有。是不是只需要检查和12V供电线相连的元件是否正常就可以了吗?我检查了上管正常。

网友:
我看,ASUS的主板,CPU供电是通病呀。

网友:
些看看座子有没有空焊?散热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最好把上管下管都换了,再测量电容有没有问题。最好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