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带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27):
请问一下高手主板不带电是什么问题???主板点不亮怎么解决??
点不亮

网友:
1.查电池是否有电 2.CMOS跳线是否正常 3.查32.768MHZ晶振是否起振 4.查3.3VSB(待机电压 PCI槽的A14脚)5.点开关排针看电源绿线是否有高电平或低电平的跳变 6.查IO或南桥是否收到跳变信号,通过以上6点的检查,什么地方不正常跑什么地方的线路,就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你去论坛里看看主板不触发案例维修吧

网友:
可能开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待机电压,cmos跳线,电源, 电池,问题太多了。自己去新手区看里面有。

网友:
一楼说的很对的 就按那个查

网友:
感觉楼主问的问题 范围好光哦!建议多看点主板维修基础

网友:
老刘维修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查到cmos跳线,电池,那里不正常,怎么解决???

网友:
供电线路,看看有没断路

网友:
我初学不懂,请问一下高手,哪里供电电路??

网友:
-12V +12V +5V +3.3V正常,就有时点的亮有时点不亮,不稳定,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如果你是初学者,对于所说的问题首先要看主机箱能源风扇、主板上的cpu风扇是不是转动,如果不转那你首先要查电源;如果都转那就得按楼上说的查了

网友:
有些板是绿色线控制管坏,有些是32。768晶振不起振,要看你的是什么板。

网友:
发现开机部份有短路现象。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多了,就知道怎么去修了呀。慢慢学吧。

网友:
讲清楚点????????

网友:
用锣丝刀点开机针脚有小火花收现。

网友:
有短路现象就不要再开机了,要是继续这样只能越修越糟,最后修成料板了,这样很危险的!
先测下对地值
CMOS跳线、周边
I/O这块以及周边元件
我也是新手,有说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
主板有电到,但是点不亮,点都点不亮CPU风扇怎么会转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