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液晶坏了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我有台三星19液晶,不接屏线就可以通电正常。接上屏线。就一闪一闪。问一下大家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主板的屏供电问题了,修好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载也有可能

网友:
问题说得太模糊,不好说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多数是电源板,测量下屏供电的对地二极体多少啊

网友:
检查电源12V和5V输出滤波电容有失效和漏电的,更换!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看各点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故障时测一下5V和12V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看看不接屏线和接屏线的电压各是多少   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衣遍看下还会不会

网友:
接上屏查下屏上的供电是多少。。。有没有跳变。。。三星的。。。重点看下5V供电的电容。。。

网友:
屏供电电路有问题了,重点是电容

网友:
你们都被楼主骗了他很可能就是一客户,只是动手能力强点,来问故障的反正啊我是最讨厌这种人了

网友:
说明屏电路有短路现象  造成电路保护

网友:
屏升压电路,升压二极管后面接无极性电容看一下

网友:
*电源和高压板以及灯管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以上说的都有道理,特别是14楼说的非常对

网友:
什么测试数据都没有,希望测一下主供电屏供电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