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联想上网本BM5960-REV1.3-1027不开机经典维修

楼主(2010-04-27):
(更改后)最新联想上网本BM5960-REV1.3-1027不开机经典维修(更改后)

故障现象:按电源开关无显示
拆机:使用十字螺丝刀把壳拆开,取出主板。
维修过程:
  1.为防止烧坏板,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有短路,测量值都正常;
  2 插上18V直流稳压电源,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33A,看电流应该就知道各大功能块供电的有了,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测量PL1,PL2.||PL12.|PL10.|PL9电压分别为5V、3.3V(南桥),1.8V(内存),1.5V、1.05V(北桥),1.0V (CPU)。既然各大功能块的供电都有了,那南桥开始复位(PCI_RST(3.3V))送给北桥,然后北桥发出CPU_RST(3.3V)送给CPU,CPU复位,BIOS开始寻址。那我就量南桥 ,北桥,CPU的复位,发现有南桥复位,没有CPU复位(CPU复位是北桥在收到南桥复位后,北桥复位送给CPU,实际上CPU复位就是北桥复位)。南桥发PCI_RST送给北桥是通过R97(一个100K的电阻)送给北桥的,量R97的电阻,发现一边有3.3V的电压。一边没有3.3V.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R97两边的有3.3V的电压,而现在没有,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后面的负载拉掉了,即北桥坏了,另一种是电阻R97被烧坏了。把用万用表打到200K电阻档,测得电阻R97的阻值为无穷大(量好板为100K欧)说明R97被烧开路了。用烙铁或风枪换掉R97,通电量的R97两边的有3.3V的电压,量CPU复位3.3V有。(假如:没有找到这个电阻R97,而是直接干北桥。这又是一个大工程,所以;修机的先简单后复杂)
  3.装上内存测试,接屏,硬盘。开机显示,进系统。装好机,发给客户

附图说明

网友:
"测得电阻R97的阻值为无穷大,说明R97被烧短路了。用烙铁或风枪换掉 R97,"

有疑问,R97  100K 电阻烧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