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 通病是什么啊

楼主(2010-04-27):
我的A 6000 开机不自检,电流跑到1.5左右。跪求高手。
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等待中

网友:
A6000的机器北桥很容易虚焊,是SIS芯片组的吧?

网友(2010-05-27):
A6000 掉电的 问题 太多了 咯。!

网友:
都希望机器是通病吗 有那么多通病吗

网友:
我的AU6000笔记本也是同样的故障,期待维修思路

网友:
这机北桥有问题,是SIS的桥

网友:
先用 风枪 吹一下 北桥 背面 ,判断一下是否是 北桥 开焊了。我记得 我同事 上次维修了一台 北桥开焊的。

网友:
北桥有问题,是SIS的桥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了 但这个北桥不好焊啊。温度要高

网友:
昨天刚修复好了一台A6000,有时家电点不亮,有时还掉电,把SIS的北桥烧了下就好了。测机2小时OK

网友:
这款机器CPU坐爱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