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烧糊了电子元件

楼主(2010-04-27):
圈圈中的电子元件已经被高压烧糊了,看不到型号及参数了,请哪位高人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的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这怎么会被 高压烧糊呢?应该是电容。应急的话可拆了不用。

网友:
是的,现在虽然元件烧糊了,但是显示器还能点亮,我想还是换了,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
220交流高频滤波电容,直接拆掉旧行了。

网友:
这个是压敏电阻,主要是起到高压超压保护的,拆掉不装是可以,只是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坏很多配件了,可以在旧板上找个471的装上就行了。是并联在220V回路的。

网友:
那到底是高频滤波电容还是压敏电阻啊???

网友:
你发大点的图,如是C开头(C101)就是电容,其它就是压敏电阻。反证电容,压敏电阻都可以拆下,不影响工作的

网友:
是哟,同纯平显示器上差不多的东东哟

网友:
应该是220交流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
压敏电阻,直接干掉,别装了!

网友:
对 这是个压敏电阻 楼主可以到废的液晶板子拆一个 代换即可

网友:
呵呵 你那是清华同方显示器的电源板吧? 我也接到一块 也是烧了交流部分 那个是个压敏电阻 我的也烧了 我直接把他拆了

网友:
压敏电阻,可以不要

网友:
已经证实了,是压敏电阻,直接去掉了,已经正常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压敏电阻是在电源发生短路的时候给其他设备提供保护的元器件。它的原理其实和我们家里使用的保险丝的原理是完全相同的,每当输出端出现短路的时候,就用自我熔断的方式切断电流供给以避免其他设备的损坏。

网友:
是压敏电阻   跟保险的作用差不多   可以不装     很多原装板上根本就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