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775CPU座有几种啊?

楼主(2010-04-27):
请看下面两个775的座,同样是LGA775,但是却放不下带灯测试假负载,请教下前辈这两种座子分别是什么类型的?

问题已解决,不是放不下假负载和CPU,而是本身这个座子是很浅的,老式的座子要深点!所以压下去的时候阻力很大,其实是座子本身制作的比较紧,新的与旧的775座一样的!请看图!

网友:
不可能放不下,是不是方向不对。cpu能发下假负载就能发下。

网友:
有些至强处理器的CPU不是LGA775哦!!!

网友:
你带灯假负载 一般有4个凹槽 775的CPU不是也有2个凹槽嘛  775一般的假负载都有可以上771和775的4个凹槽.你是不是放反了

网友:
绝对没有反,是有两对定位卡口的,另外一个放不下去,有对卡口放的下去但是没一个灯亮!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这边上的槽位。一个深点,一个浅点,深的那个放假负载能亮,浅的那个不能完全放下假负载灯不亮!浅的那个是我刚买的!还请高手解答下,775的座到底有几种!

网友:
呀不够紧阿  假负载不够厚
引用 网友A:

现在775的假负载有几种啊?

网友:
看来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之所以来!

网友:
第一次听说哈,本人的知识面太窄了。是不是服务器的哦

网友:
都一样吧 再仔细看看啊

网友:
CPU座应该都是可以放下的,可能假负载没有放好

网友:
假负载肯定没有CPU做工好啊,我用的775的带灯的没见过放不上的主板。

网友:
775自然只有一种接口,CPU座旁边一般会标示出插座的类型

网友:
早期的LGA775CPU座的VID信号是:VID0—VID5  近期的LGA775座的VID信号在原来的基础上多了两个 VID0—VID7   有可能就是这里有些不一样吧 这是本人粗陋的看法

网友:
估计是假负载问题哦,仔细观察下吧。我刚买来的假负载记得也放不下 - -做工实在一般,自己打磨后现在都没问题的。

网友:
INTEL775以上架构还有1366  1156

网友:
如果真是775的座子,那就一定能放下,这个东西都是国际标准的,你的假负载可以放下一个另一个放不下只能说明你另一个座子是次品,

网友:
INTEL775以上架构还有1366  1156
引用 网友B:

谢谢技术小组的师傅回答,我不明白的是上面两个CPU座,有个放下去CPU明显的要高出很多,而且压杆压下去时有点吃力,方向绝对是对的,用的是CD2.8的CPU。另一个座子却可以放的下去,而且很轻松的压下去,放不下去的那个座子是刚买的LGA775。而师傅们都说775只有一种,说我放反CPU或是假负载了,我修那么久的电脑了,不至于怎么放都不知道吧?希望技术小组的师傅们帮忙解答下!

网友:
只要是775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呀

网友:
你是要换CPU座的BGA吧
仔细看了一下针脚的大小弯度确实不同,买CPU座的时候最好买那种富士康的座子。这个可以肯定的说黄色针脚座子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和你现在用的不匹配罢了

建议方法:换个买家

网友:
楼主你把卡在座子上的图传上来几张,大家一看不就知道,是不是放错了。还是怎样。要清楚一点的。大一点的。主要是卡口那里。

网友:
我还没见过775不一样的,有些只是厚一点吧。。

网友:
楼主你把卡在座子上的图传上来几张,大家一看不就知道,是不是放错了。还是怎样。要清楚一点的。大一点的。主要是卡口那里。
引用 网友C:

好的,等下我把两个座子分别用CPU和假负载放好拍几张上来,请个位指教下!

网友:
你是要换CPU座的BGA吧
仔细看了一下针脚的大小弯度确实不同,买CPU座的时候最好买那种富士康的座子。这个可以肯定的说黄色针脚座子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和你现在用的不匹配罢了

建议方法:换个买家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不匹配,所以问问大家,以后卖座子还真的看清楚了!

网友:
假负载生产的工艺怎么能和CPU座子比?肯定是你买的陋野假负载了

网友:
你试试同样的CPU  能放下不?   要是能  就是假负载的事了!   可能假负载不正规!   楼主上图吧 !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的775假负载也是这样,原因是假负载做得不好,大了点,拿别人的上就不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