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报错,降频

楼主(2010-04-27):
接到一台二修的d610,开机报tpm初始化错误,按F1可以进系统但CPU降频到200多M。更换好的主板后一切正常,应该就是主板上的问题,查CPU核心电压0.98V,显示温度80多,风扇狂转,没招了。

网友:
你要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吧 这种问题有时候久是BIOS在作怪

网友:
风扇常转不正常,应该是温度检测出问题啦!建议你按这个思路查一下。不过,这机器还没找到图修这个有一定困难啊!

网友:
搜到有类似降频的帖子,说换了温控芯片也没解决问题。另外,在bios里可以看到有检测到65w电压适配器。
更新了bios解决不了问题,关闭CPU自动频率控制的话会升到700多M,但总线只有几十M

网友:
这个可能是南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