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显示未格式化,如何恢复以前的数据?

楼主(2010-04-27):
本人一台式机挂2块硬盘,昨晚装系统装不上,不连从盘,可以装上,但是关机把从盘连上以后,开机进不了系统,用winpe查看,显示从盘所有的分区都未格式化,请问如何解决?前提是不要破坏原有的数据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电缆是否正确?主从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应该不是跳线的问题,主从是系统自己识别的.一条线接两个盘,离槽最近的那个是主盘吧.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A:
2块都是SATA的硬盘,用外接电源线和数据线接在USB上可以长到硬盘,就是显示容量0,格式RAW,我主要是想恢复数据

网友B:
有可能是跳线的问题,挂两个硬盘要跳线。。的

网友B:
楼上的基本回答都是对的,因为你重装了系统,而且是在只有一个盘的情况下装的,装完之后再挂载硬盘自然要设置主从盘。

网友A:
那为什么容量显示为0呢?

网友B:
用EASY RECOVERY 试试看 有时候能找回数据

网友A:
试过了,很多数据都不能用,而且都是按后缀名生成文件夹的,看的都快晕死了,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吗?
还有SATA不用跳线设主从盘的

网友(2010-06-13):
用XP系统里的恢复软件试一试看吧。

网友:
用恢复分区的方法,恢复原来的分区表,

网友C:
DiskGenius找回丢失分区 试试 我以前也弄丢过分区

网友:
从网上下个数据恢复软件,FINALDATA,搜索吧,应该能找见的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用数据大师恢复,他是按照原来丢失前的目录恢复的,这个比easyrecovery要好

网友:
如果备份了分区表,直接恢复就好,如果没备份可用gen disk扫描恢复,再不行就用final data 偿试恢复文件。不过以我个人经验多数文件恢复了也用不了,呵呵,如果这样..请节哀....

网友(2011-03-07):
COMS设置一下哪个主盘启动

网友(2012-08-01):
困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认倒霉吧

网友:
这个要用diskgen试试

网友:
用diskguen搜索分区

网友:
重新引导每个分区的分区表,只要分区的备份分区表还在的话,就会全部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