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一般的CPU假负载与带灯的CPU假负载有什么区别,LED灯主要指示那部份电路工作与否,还是仅仅方便于观察.

网友:
主要作用是检查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一般的假负载,如要测量CPU座与北桥之间的AD线通、短与否,需要手工测量其对地电阻
而带灯测试座,直接从信号灯能亮与否、亮度高低的情况直接来判断U座与NB之间的AD线通、短情况
很方便的

网友:
区别不大,感觉还是测量的比较好

网友:
这么说只是为了方便直观,用一般的假负载用万表也是能从测量中判断出CPU是否虚焊的,

网友:
带灯的看虚焊比较直观一些。一般的假负载需要自己去打值

网友:
intel的假负载还是比较准的,AMD的就不行了,明明灯全亮了,但还是芯片开焊啊

网友:
带灯假负载比较直观,一眼就能看到,普通假负载需要手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