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线的问题。。。帮忙解决下 谢谢

楼主(2010-04-27):
内存的AD线是直接和北桥相通的把。。。那PCI插槽上的AD线是和什么相通的么 还是不同的板有不同路线。。。
问题

网友:
楼上的正解 所以打AD线的阻值能大概判断南北桥的情况

网友:
哦 谢谢 AMD的是有的带内存处理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