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修了以后不认了,求解..

楼主(2010-04-27):
一条512双面的ddr400,测正反两面都有坏,于是想拆掉背面,把正面补齐,做成256的,可是弄完后上机点不亮了(有改spd),用好条代检测不到容量,进系统也能认到spd,rst也检测不到容量,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
你直接从置顶帖中下载标准单面的SPD刷写。我从来不乱改SPD的,除非万不得已,没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