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10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27):
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有,压过南桥。主板检测卡显示一个0,可调电源插上0.06一会变成0.24,一直循环。没有头绪?

网友:
查一下其它地方的供电正常不,这个板子南桥是容易出问题,不过一般是认不到硬盘,或者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