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带不亮内存的N多问题

楼主(2010-04-27):
杂得不能再杂的865GV  有加独显   一部分内存可以修   一部分跑D5   刷了SPD     也跑D5

现在的问题出来了,既然不亮  我就想换板

大虾们,空板有什么要求没有啊,还有就是空板如果没有颗粒但是有完整的SPD  系统能认到空板吗??

网友:
只要SPD 正常 空板也能带起的

网友:
而且最好准备个VIA 或者SIS的板  如果865GV带不起的话 用 这个板44   这个板也可以用来刷SPD 我现在就备有2个板  贼好用

网友:
我的L4S5MG/GL能带亮,可以多找些不同板试。

网友:
nf2的板只要有spd就可以带亮,缺芯片也可以。

网友:
感觉纯粹的用主板修内存,好多都带不了,能检测到的都能修,检测不到的有时候刷SPD可以检测得到,大多都不行

网友(2010-06-09):
我遇到D5的条子,都是把显存一个一个拆掉后再上机试的.

网友:
同意换PCB解决

网友:
多观察多试试就知道问题了,我的nf2就要在低8位上有芯片才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