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触发掉电

楼主(2010-04-27):
没有待机电流。触发电流上到0.25,然后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这机正常时不上U能升到0。5几的电流

网友:
触后速度测电压就CPU电压没有。

网友:
正常时上U不知道。电流多少

网友:
从电流来看
不想是后级有短路的情况
有点像是电压缺失导致的保护性断电

对照图纸,一个电压一个电压的测试。看缺那个

网友:
你有没有上CPU啊,哥们

网友:
CPU上了假付载也上过了。

网友:
可能座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内存,显卡这些供电正常不正常,再继续

网友:
电流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找找看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电路。

网友:
楼主这样很难办的,CPU电压没出来就修CPU电压呀,一直往下查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顶技术小组的建议
看是不是哪组电压缺失

网友(2010-06-04):
先查那路供电缺,在看电路图查,这样才会出头绪啊

网友:
LZ说的没待机,但是能触发,我能肯定你用的可调电源是ATTEN的,电流上到0.25A掉电这种多半是保护性掉电,反复开机看哪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0.25电流不过,CUP没过吧,去那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