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故障

楼主(2010-04-27):
一中凌945主板进系统死机,各供电正常

网友:
先重做个系统试下,
或者进安全模式,如果能进的话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这个故障范围很广的
如果电压正常、稳定的话
注意一下主板上有无芯片温度明显异常
然后观察U座是否有变形和变软的针、U座北桥是否空焊、电容是否变质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突起来的电容,有的话全部换掉,再个可以进安全模式看速度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应该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一般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去查找故障,多数死机为热死,看看散热是否有问题,用手摸下哪个芯片有过热。

网友:
先软后硬,换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