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401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27):
东芝4010待机0.02,刚插上的时候待机是0.05电流按开关无反应,等一会到0.02可以触发,
但是按开关电流到0.48然后掉电,这是跑到什么地方了,到CPU了没?

在线等:QQ584828317

网友:
估计是电压缺少或者复位不正常引起的断电
首先查查有没有组电压没有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