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愁人,显示器通电后不亮,电源无指示

楼主(2010-04-27):
插上电源,显示器电源灯没反应,按电源开关也没反应,排除电源开关的问题!什么毛病啊?我本来就是个菜鸟,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只有上这里求各位了

网友:
通常是显示器的电源部份有故障了。又或者负载短路。
建议送修,由专业人员处理较好。

网友:
我想学着修理下,能不能告诉我从哪里先入手?

网友:
先去学一学开关电源和元器件的测量。显示器内部有高压,特别是CRT显示器。千万要注意安全。如果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还是先去学学基础知识为好。

网友:
你要是有点电路知识的话,查查电源部分的电路,没有的话只能找专业的人员了。

网友:
不加电一般都是电源部分问题。电源部分热地高压,安全要紧,要学还是现场找个师父指导你最好

网友:
看来自己想学些东西真是很累人很麻烦,慢慢修吧,修不好找个没人的地方砸滥当发泄了

网友:
楼上说的,负载短路,负载是不是指继电器?

网友:
楼主,打开机器,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带散热片的元件,量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短路的就换,电容鼓了就换。不知你的机器保险坏了没有,坏了的话,建议你下载一份你的机器的电源原理图,跑跑电路,通电的时候测量要谨慎

网友:
楼主说实话 CRT显示器是有点复杂,不像液晶的就三块板子,在修不好的情况下可以替换,CRT最起码的要懂得基本功 各路电压和跑电路,像你这样通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先拆开机器,目测主板上是否有烧坏的元器件或虚焊等先排除掉,测一下一次电源的开关管,保险,或行管,二次电源的开关管等这些重要的管子有无损坏都一一排除掉,后通上电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等等~~~既然初学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要心急,预祝楼主学业有成

网友:
楼主说实话 CRT显示器是有点复杂,不像液晶的就三块板子,在修不好的情况下可以替换,CRT最起码的要懂得基本功 各路电压和跑电路,像你这样通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先拆开机器,目测主板上是否有烧坏的元器件或虚焊 ...
引用 网友A:

感谢这位哥哥的热心帮助,我现在开始从最基本的慢慢做起,学到手是技术,没学会也当积累经验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