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无显,外接正常,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4-27):
客户一太三星R50本子,开机暗屏,外接crt正常,请问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还是屏线,还有用通用板该高压条咋接,求助啊,
暗屏

网友:
有没有测灯管的设备,逐一判断啊

网友:
刚开始做,不好意思没啊

网友:
楼主如果高压部分都不是很清楚,最好还是送专业的地方修吧。要不搞出大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仔细观察屏,看有无图像显示?如果有图像显示,则为无背光,用通用高压条,看能否点亮灯管,或外接灯管用原高压条看能否点亮, 这种故障很简单的!仔细观察,并测试!

网友:
自作万能高压条,以后专用点灯管

网友:
先检测原来的高压条的各个电压来了没,主要是一个主电压,一个控制电压来没,有的话,就检测灯管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就是高压条坏了,高压条坏了 一买原装的,二改高压,改高压主要是地线,主电压,控制电压,这三个,接好就OK

网友:
图像有的,隐隐约约,暗屏,只是无背光,我用通用板接一下,看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各兄弟,我试试,

网友:
我是内接暗屏,有图像的,

网友:
可以拆下来测下高压板的供电,看看电感有没有开路,简单的判断下是不是高压板引起的

网友:
找个坏的液晶屏,灯管亮的,接上,要是能亮就是灯管坏了,还是不亮就要考虑高压板坏了,灯管还不知道,先修出高压再看灯管,我反正碰到过好几个灯管和高压都坏的!

网友:
我把屏接到别的头上会亮一下又暗下去

网友:
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吧

网友:
根据LZ的描述 应该就可以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