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5-DS3 不断重启

楼主(2010-04-27):
有一块技嘉EP35-DS3主板 检测完硬件就不断重启,可以引导的设备都不可以引导。就这要不断的重启。请问如何下手
重启

网友:
首不知道你所讲的“检测完硬件就不断重启”是不是在现实完硬件列表后启
先常规检查:整板各供电点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下载正确的BIOS资料刷新
再查各板载硬件是否正常(声网卡、BIOS 、IO,可以通过取件和更换来检测)

网友:
资料,电压,复位

网友:
看看我的例子对你有没有帮助,昨天帮朋友修一945主板电脑也是走8584再过一下就重启,周而复始,有时则一跑码就重启,把独立网卡拔走就OK了,是网卡坏了换了一个交货了。
如果你的是板载的话检查一下相关芯片吧。

网友:
硬件列表后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