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HP NC6000维修

楼主(2010-04-27):
该板又别人修过,没修好,现在大电流,取板,查电源短路,查到CPU的上管短路,换,没短路了,在看下,看到CPU芯片有个脚以烧断,芯片是MAX1987,它的42脚断了,是供电脚,为保险,换芯片,在飞线,在看没问题了,上电,待机正常,开机,正常2秒,有大电流了,郁闷,查MOS块又坏了,不会吧,上的是一样的啊,在换,在仔细看,看到芯片飞线哪里没处理好,重新飞过,检查接好了,上电,开机跑码,到内存没过,查各个电压都正常,内存到NB阻值正常,杂不来了,不管了,加焊内存槽,开机,过了,接屏,亮。

网友:
问下楼主 主板上有短路 有什么方法 怎么样快速定位那个点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楼主,真高手也。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的MOS管一起换掉,估计北桥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