帧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帧信号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一直不明白。。。我看诊断卡上的帧信号都是在主板点亮的过程的时候是一闪一闪的 。。。帧信号是固定的从什么芯片出来的吗  还是CPU工作了还是BIOS在自检的过程才出现闪烁的。。。如果无帧信号又要从那里检修么。。。。

网友:
帧信号是由南桥上的PCI总线有数据传输时出现的,有帧信号代表前端总线FSB,以及南北桥之间的HUB或者是DIM总线还有PCI总线正常!

网友:
此信号时南桥发出的
一般此信号有波形,证明CPU---北桥-----南桥之间的通讯已经开始
不过此信号的测量需要借助示波器,而且是100M以上的,最好是数字的,才能抓住帧周期

网友:
我们这边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法测。。。不过平时维修也很少用到唉。。。正常使用情况下坏的话机器没有这么复杂的。。。除非是进液的或者外修的才难修点 遇到这些情况

网友(2011-10-07):
有图片看下吗?

网友(2011-11-21):
我实测的是 只有bios正常后才又帧信号,正常的板子,拿下bios后就没有帧信号 ,测帧信号20m的示波器就可测出波形

网友(2012-08-17):
我觉得上面的兄弟回答的不全面

网友A(2017-01-12):
是不是有个LPC-FRAME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LPC-FRAME 呢

LPC-FRAME这个信号需要数字示波器才可以测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