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土炮的風槍 大都買哪幾款? 分享一下唄!!

楼主(2010-04-27):
小弟不才~~因為工作關係偶而要把主板帶回家BGA~
但又不想買另一台BGA機~有些太浪費了!
所以想說以熱風槍的方式~來搭配預熱台作小土炮使用~
想問大家 對熱風槍有何建議~

因為大多數的熱風槍~好像都要先把槍身放在架子上!
然後再啟動電源  風槍才會正常運作!
如果你啟動電源時 風槍不在架子上  就不會動作!
可是這樣一來  你要拿來拿去不是嗎?
小土炮 不是大體積的機器  不小心A到~不是會稍稍偏掉!
這樣不是很危險!!
有不需要放在架子上 在啟動電源的熱風槍嗎?
還是大大們都已經習慣了~??

希望不吝分享囉!! 感恩~

网友:
一般的风枪里面有水银开关
一倒下来就会断开

如果要改成BGA的上加热
把这个开关取掉,然后把接点短接即可

网友:
做BGA 我不建议拿到家里做

还是在店里就做店里的事  在家就做家里的事

其中的道理 很多人都懂的

网友:
一块120*120发热砖
一块60*60发热砖
两个好点的恒温温控器就可以搞定自制BGA啦,上下都有,怎么设计,自己看着办啦

网友:
可以看下基地销售的一款AT8205  这款是旋转风的  风量柔和 不易损坏芯片
而且是大口径 加热比较好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2c39f5eadee330.htm 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