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个做什么用的东东

楼主(2010-04-27):
回收一个坏主机里的

网友:
PCI转SCSI接口卡

网友:
肯如楼上所说的吧

网友:
不一定,不知出来的是不是SCSI接口,也有可能是工控卡。车床上面也有很多这种控制卡的

网友:
好像我以前用过的SCSI卡,但又有点不像!

网友:
是多功能工控卡,用的着的人是个宝贝,几千大元哦,我公司生产线设备里就有的,配合电脑软件完成各种功能。

网友:
我手头有一个PCI转SCSI的卡,和这个外形差不多

网友:
是康泰克两轴步进电机控制板 与电脑的PCI接口相连 控制步进电动机用的
7# lyshui1227

网友:
是转换卡,是PCI转SCSI的,这种卡我用过,,如国税有一种快速扫描仪,就是用这种卡

网友:
有人需要这卡的吗??  便宜处理。。。。。。

网友:
见识了,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前几天居然还见到PCI接口的显卡

网友:
不会吧,,,楼主做推销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监控卡呢

网友:
工控卡,电机用

网友:
PCi显卡有什么好希奇的,我还见过ISA(现存256K)的显卡呢,现在USB显卡都有

网友:
好像是工控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