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S 经典故障

楼主(2010-04-27):
修块技嘉GA-K8NS,报修是只有第一内存槽能开机点亮,装不进系统。
只有插第一内存槽可开机,另两根内存槽都是报警
我试了好多次都是真的装不入,进不了PE,最后只能把硬盘接到另一块板GHOST,
接上板后安装很慢,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入桌面, 发现操作很卡,
一看电脑属性,吓一跳,才64MB内存。我插的是512M内存呀。。想想是不是CPU问题?换一个试一样,
内存槽到独桥间AD线? 虚焊?
正想加焊独桥的,忽的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用U盘进DOS刷了个BIOS,
开机进系统快多了,属性一看是512MB了。 关机,再试另两根内存槽正常。。
打完收工。。。

网友:
难道是客户刷错bios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出了问题?没准你放个电就好了哟。。。。

网友:
奇怪的故障。

网友:
-----------GIGA的板子很多奇怪的问题是由BIOS数据不良引起的。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第一维修方法一般都是要UPDATA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