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掉电

楼主(2010-04-27):
T40待机0。02正常,3/5输出正常,1。2V,1。8V也输出,南桥晶振起振,上假负载,开机电流上升到0。40反复重启(0.02~0.4x~0.28~0.02),CPU供电芯片加焊过,换过。请求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有个功率芯片坏了   换上就好!

网友:
哪个功率芯片,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

网友:
如果电都齐了,要考虑一下南桥和显卡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不正常,有换过CPU吧,如果供电都正常,那就要看看时钟了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测反复重启时电压变化,换CPU,换南桥

网友:
CPU换过,PMH4换过,TB62501换过,CPU供电芯片换过(3205+3421)
故障依旧!

网友:
温控IC查了吗,分别短接几组探头,排除

网友:
哦,那个还没试过,内存,cpu,显卡供电就在那里跳跳跳就跳不上去

网友:
是不是搞掉件了啊?看你的电流应该是跑北桥和显卡了吧?怀疑你的显卡电路部分掉件,对着图纸和点图看看吧

网友:
负载有问题,要测一下各路电压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0.4 CPU 应该是有电压输出啦  掉电 屏保险会引起 你换掉CPU供电 的升压电容和二极管看看 以前遇到过CPU 座进啦焊膏也会这样 你也可以上诊断卡 看看有跑码不 看跑到哪里掉了 在去修那路的

网友:
这种复杂问题还没遇到过。。呢。。。。以前碰到都是加焊就好。

网友:
你加焊北桥试试,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CPU的电压有没有出来,要是出来了应该跑到内存了,,可以试着加一下北桥的

网友(2010-05-29):
我见意你去换个南桥看看。